华硕k42jr

楼主(2017-07-20):
一台华硕k42jr的笔记本。客户说是用的时候停了一次电后。就开机掉电。有的时候出现华硕的logo出来就掉电。有的时候还没显示就掉电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先把这个排除了!

网友:
修显卡,这个用的应该是0809000,没错的话。

网友:
刷个bios         可以看下显卡型号 若是0809000可以考虑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