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70A-G43 跑05

楼主(2017-07-20):
V星970A——G43 跑05 JBAT1跳线连着的电阻坏。直接把电阻连起来就OK  通病。。。

网友:
RTCVDD供电偏低?

网友A:
今天也修到个一样跑05的故障,按大神们说的直连跳线方法,可能正常跑码,但会导致不能保存BIOS的问题。

放弃了直连的方法。

故障来自桥上边的RTC电容短路,至少我修到的这块是这样。换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个一样跑05的故障,按大神们说的直连跳线方法,可能正常跑码,但会导致不能保存BIOS的问题。

...

是SB950桥芯片上的RTC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SB950桥芯片上的RTC电容短路了吧。

哪个电容 坏了?现在确实CMOS不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个一样跑05的故障,按大神们说的直连跳线方法,可能正常跑码,但会导致不能保存BIOS的问题。

...

哪个电容?现在CMOS不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容?现在CMOS不保存。。。。。。

已修复,电容没短路,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SB950桥芯片上的RTC电容短路了吧。

已修复 ,电容没短路,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修复 ,电容没短路,漏电了。。。

桥芯片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修复 ,电容没短路,漏电了。。。

是哪里漏电了?我也是档05,桥旁边短了的电容也换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
跑05是桥上的RTC电容短路,这个电容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里漏电了?我也是档05,桥旁边短了的电容也换了,还是没解决

桥上面呢。。。。。。。。。。。。。。。

网友(2017-09-02):
有没有照片看看,我现在正好修道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8592-1-1.html

要140才能看,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白怎么办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下次遇到相同的主板注意了

网友:
这板子我也修到一块,貌似是重复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