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故障为不触发

楼主(2017-07-20):
华硕M4N68T-M故障为不触发
华硕M4N68T-M 故障为不触发,开关针待机电压为1.0V ,不正常,正常为3.3V。经检查,发现822第三角也为1.0V,查IO 76角为4.5V,正常为5V。经过跑线发现POQ603小五角靠近IO三个角的左右两端为5V,中间端为0V正常.而另外两角的1端为0V,另一端为0.98V不正常,两端待正常电压应该为0.8V.3.3v,立既更换此小五角.开机针待机电压3.3V恢复正常。上电开机,顺利触发亮机。该故障到此修复。(故障点为小五角损坏)附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网友: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图片不显示

网友:
第一次发贴。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这个网上应该有流程的,你可以看下别人是怎么上传的

网友:
可以的  不错 比我好太多了 学习到了  6666666

网友:
这个板开关针待机电压为1.0V的  基本都是这个5脚IC坏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也搞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