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M5 Plus GN8001 摔或进水 无铃声,声音杂,时有时无

楼主(2017-07-20):
,今天接到一台金立GN8001机子,说声音时有时无,以为是接触不良,拆开直接扬声器连线,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怀疑是音频问题,加焊无果,故障依旧,取下后,发现第一脚焊盘掉点,飞线,重装。故障排除!如图

网友A:
估计是摔过,不然怎么会掉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摔过,不然怎么会掉点呢。

是的,换过几个屏!!!!!3333333!

网友:
楼上的兄弟,此款机型有图纸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过几个屏!!!!!3333333!

这也是厉害,换这么多屏幕做什么?不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厉害,换这么多屏幕做什么?不显示吗?

这人经常摔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人经常摔破.。。。。。。。。。。。

NB,换我早就换手机了。

网友C:
飞哪里了啊。怎么没看出来啊。楼主有点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哪里了啊。怎么没看出来啊。楼主有点位吗?

很清楚啊上面第二个点!!!00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换我早就换手机了。

不换我们哪儿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我们哪儿赚钱!!!!!!!!!!!!!!!!!!!

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清楚啊上面第二个点!!!00000

哦。。。。案桌机修的少。不太熟悉。

网友:
掉点 一般都是摔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