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820-4924-A和820-4924-09的EC通用吗?

楼主(2017-07-20):
APPLE 820-4924-A和820-4924-09的EC通用吗?
有台苹果机器820-4924-09不触发
绿灯不亮
换820-4924-A的EC后不出CPU供电
难道程序不一样

网友A:
09  的是工程板。按理说能用 没有SN  是不是没焊好。或吹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共用的,,只要前面板号一样就行的

网友:
应该没有焊接好吧,重新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  的是工程板。按理说能用 没有SN  是不是没焊好。或吹坏了。

换了2个了

网友:
试着修下CPU电压  25M时钟不正常也不出VCOER的 量量工作条件吧  这个09的板子市面上不多  想买都很难。

网友:
楼主是修统货的吧,这种板一般是工厂流出来的。

网友:
淘宝是没有-09的EC卖,我上次一个也是用-A的代换,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代换。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哦 是不是掉东西了.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信号或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最好找同型号的吧 我遇到过 换了能量的机器 会有很多想不到的 问题  而且 你也解决不了 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