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eon s64的bios芯片不能擦除,但能读写。

楼主(2017-07-20):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11E的笔记本,版号为:DAOLI5MB6HO。桥的BIOS芯片是cfeon s64.想刷个bios,结果发现此bio芯片不能擦除。只能读写。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订了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

网友:
确定芯片引脚接触良好的话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没有这种芯片,可尝试用W25Q64或GD25Q64.不行就买芯片换

网友A:
编程器不行吧,换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不行吧,换个编程器试试~

兄弟,西尔特的,高档编程器。呵呵,再换低档的?

网友:
找同容量的代用试试

网友B:
这种好像以前遇到过一次,就是搞半天也刷不进去,最后换另外一个芯片把程序写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以前遇到过一次,就是搞半天也刷不进去,最后换另外一个芯片把程序写入就OK了.

我这个可读可写入,但刷之前要擦除不了。

网友:
换同容量的BIOS芯片试试  不过 建议你去买RT809F或RT809H的编程器  读写比希尔特快多了

网友:
擦除不了 bios有问题  换同容量的BIOS芯片试试   买RT809F或RT809H的编程器

网友C:
你用别的芯片代替不行吗,料板上找个8M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别的芯片代替不行吗,料板上找个8M试试

当然用过了。…。…………。…。…。…………

网友:
有时候越是高档的东西,越办不了什么正事

网友:
我用的TL866CS和RT809F两个换着用,刷Q64-8M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D:
买bios的时候可以叫他帮你刷好 这个bios芯片确实少见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bios的时候可以叫他帮你刷好 这个bios芯片确实少见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你说的很对,不过,也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我没修了。

网友:
估计是编程器支持不是很好,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如果芯片加密了,就需要先解密才能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