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360不认SATA

楼主(2017-07-20):
联想 C360不认SATA, 硬盘电压正常,硬盘光驱线更换一样。BIOS里无SATA设备。有遇到过的兄弟没

网友:
联想一体机吧,我的也是一样,3合一的问题,不怕麻烦你可以换

网友:
联想的机器 硬盘线容易坏 通病的

网友:
检查SATA的供电和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