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223 wide驱动板导致的不触发

楼主(2017-07-20):
品名型号:联想d223
症:不触发,即通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修:先上背面图

(1)接收通电指示灯不亮,先以为电源问题,兴冲冲的拆机测电压,发现电源输出12V,5V正常,驱动上的3.3V,2.5V也正常,测时钟正常,复位就暂时不折腾了。难道要刷bios吗?驱动板图在此:

(2)再测主板上开关排线的接口,发现不是0V,就是0.9V,这不对呀,程序坏也不会导致开关所有电压这副德性。再用手主ic(tsumu68whf-lf)发现比较烫,待机状态下都比较烫,肯定芯片有短路。在旧板里一通找,居然真有一个同样的芯片。是方正显示器的一块板子,放着有2年多了,就当料板用了吧。料板图:

(3)上个亮机图:

没什么技术含量,为小白修到此类机时,省点找bios刷bios的时间,症状与此台相同的,直接板主芯片或驱动板。主ic是个大芯片,再上个图吧,个人感觉这个液晶显示器的芯片蛮性感的:
希望大家看在性感芯片与我发贴不易的情况下,给我加点分。谢谢。

网友:
显示器一般都是没有资料可查。只能靠经验来修

网友:
这个 现在很少碰到了吧···  都是 修LED了

网友:
早上修了一个22寸LCD电源板电容怀孕的!!

网友:
wjcbysy兄弟,是几位中最帅的一个

网友:
说的没毛病。支持。要是我直接换通用板子

网友:
显示器  修板子花很多时间 ,而且都修不好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性感是从何而来的??

网友:
显示器维修经验很重要的 ,少走弯路快速维修

网友:
很少修过显示器,感谢楼主的无私聊奉献!!!

网友:
楼主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维修经验很重要的 。。。。。。。。

网友:
难修的 都是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2017-12-23):
我正在找这个机器的BIOS,看你的帖子有啦新想法,先不刷BIOS,按着你的方法走一走

网友(2018-02-07):
显示器和电视修过最多的问题就是电源,本人小白还需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