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_K rev:1.01

楼主(2017-07-20):
客户拿货来说断电,上电测试,触发掉电。这种应该是供电问题!测供电,无CPU供电!测CPU电源管理芯片,18角34角供电正常!en开启没有!下看点位图发现PR400和PR405没通!飞线亮机!

网友A:
伙计,该换手机了

网友:
楼主这水平红炼得可以  仰视ING。。。~

网友:
换吧,哥,换H110,或换更加牛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表示只能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哥     该换个像素好点的手机啊

网友B:
这种掉电的很多都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没有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像素不清楚啊,该换手机啦,点位图发现PR400和PR405没通

网友:
看这腐蚀,应该是长期不注意清理CPU风扇灰尘导致。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果断下手,狠、准、快!

网友:
手机像素好像不好,或拍照时手动了

网友:
像这样直接飞线开启en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伙计,该换手机了

手速太快!不是像素问题!OPPO  R11 像素还是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掉电的很多都是缺电压导致的。

大哥问你个问题,我的积分怎么从120多掉到九十多去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点位图在手 RMB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问你个问题,我的积分怎么从120多掉到九十多去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论坛权限又重新调整过了,计算方式改变了,所以你的积分就下降了,而有的人则上升了,这个论坛里有发过贴子,多多关注论坛改革动向吧。

网友:
楼主这水平炼得如火纯情

网友(2017-09-25):
谢谢楼主分享哦   学到了  希望以后可以碰到这样的机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