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触屏失灵,789那块屏幕失灵,断线

楼主(2017-07-20):
换屏无果,换两个触摸ic无辜,测阻值也正常,发现U2402有断线 ,如图飞线即可

网友:
这个可以啊  苹果维修 好多 查帖子 就可以修了嘛···

网友A:
                 这个点位哪里可能下载?

网友B:
手机维修阻值法用的还真多

网友C:
苹果黑触摸下面断线是通病 ,很多都是断线

网友:
我发现这网站到处都是要钱的。掉钱眼里去了

网友:
没办法现在想看到技术帖子,只能充钱了

网友:
搞不懂拆WIFI和音频是做什么??什么意思???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哪里可能下载?

论坛可以下载 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阻值法用的还真多

判断通断的主要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黑触摸下面断线是通病 ,很多都是断线

6P是通病,6代没遇到过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