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可以说是此款电源的通病,由此款电源坏的可以看看

楼主(2017-07-20):
电源开机反应,短接绿黑也没用,待机电压无。拆开一看,几乎我修的每个此款电源(先马430)不开机的问题都是如图上发黑的地方的电阻烧掉。由于手头没有750欧的电阻就用两个1500的并联。先上一个原版好的图,再发其它修复后的图

klw2004wj -1 -1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
明天的明明 -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轩辕思天 -5 -5 希望能诚信为本!
月饼 -10 不诚信。抄袭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片呀,是不是没有上传。

网友:
发帖子的时候,图片先上传才能显示出来,直接复制不能显示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你的图片呀,没有上传

网友:
我也没看到你上的图啊。图呢图呢。。。。。

网友:
现在谁修电源啊,基本上不修了,直接换新,甚至 连主板较老的都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图呢图呢没看到你的图

网友:
你修的电源怎么都是这个问题,由有的电源不是有输出不稳定的的么

网友:
5V 待机边上的电阻是么?这个地方确实就是一个故障点,为什么,因为我卖了非常多这个电源,2年多种5VSB电容鼓包,芯片边上电阻烧糊,什么几把鸟设计。

网友:
请问上的图在哪里啊

网友:
我店里面就用5 6个先马430电源。返修几次了。换到我怕,还是不稳定。。

网友:
lz发的图呢。。这个图片可以在高级模式编辑上传图片的

网友A:
转载也请注明出处,别吧剽窃搞得像没事人一样。
另外都在求图,为何没图?还不是你根本没有此论坛账号所致?

人家17年6月3号就已经发帖了,你别反过来说别人反剽窃你的。

链接在此http://www.jdwx.info/thread-67214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载也请注明出处,别吧剽窃搞得像没事人一样。
另外都在求图,为何没图?还不是你根本没有此论坛账号所致 ...

哈哈 让我们的思天大大逮了个正着  完了  思天大大 你怎么处置的、。会不会给他封号啊?

网友:
图在哪呢?怎么看不到?写的也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让我们的思天大大逮了个正着  完了  思天大大 你怎么处置的、。会不会给他封号啊?

封号没必要,不至于,扣点分当作警示。

网友:
不好意思 点错了  不想扣你分的  能不能撤回啊

网友:
谢谢大家呢提醒,我以后会好好的改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载也请注明出处,别吧剽窃搞得像没事人一样。
另外都在求图,为何没图?还不是你根本没有此论坛账号所致 ...

厉害,外面论坛都捉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外面论坛都捉到了。。。。

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