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进水无光感 排线换了一样

楼主(2017-07-20):
苹果6 进水无光感 排线换了一样 这个要怎么修
苹果

网友:
底痤打值查吧,对着点位图查就行了

网友:
前摄像头座阻值打一边,像这种进水的多半是个小电感击穿了

网友:
查看点位图,然后座子大对地值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
既然排线都换了,为什么不测测座子的对地阻值呢?能保证座子到CPU之间的通讯毫无问题吗?

网友:
测量阻抗很重要的,进水的经常有小元件脱焊的,还不大容易看的出来

网友:
还用问,肯定接着测座子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新手多多看老司机们的帖子吧,祝早日成手!

网友:
一般电感虚汗,击穿导致!!或者缓冲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