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 奇葩问题

楼主(2017-07-20):
机器拿过来上电是大短,以为就是几分钟的事情,谁TM知道,拆机拆下来上电不短了,好吧  那就有可能是C壳和主板有接触短路了,把该包的地方包好。不该包的也弄起,上电,还短,时不时外接设备短路啊,比如触摸板之类的,开关之类的,好吧全部取下来,上电,咦,    还是短路,没办法只有找了,大概过了几分钟,我插上试了一下,TMD,机器不短了,可是我什么也没动啊,   现在的情况就是裸版是不是大短,找电容也没发现明显异常

网友A:
保隔的两个管子和电池充放电的管子 你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软击穿了

网友B:
神奇,有可能是电容没完全击穿,或者上下管不良

网友C:
你  有   这  个  机  器的  图纸?是不是这个版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有   这  个  机  器的  图纸?是不是这个版号的

是这个版号

网友:
是不是板层有漏电的问题啊,这种太烦人啊.或者是场馆击穿啊

网友:
你这个估计保隔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隔的两个管子和电池充放电的管子 你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软击穿了

恩, 我查一查  现在我是把机器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有可能是电容没完全击穿,或者上下管不良

找了半天都没看见  日RILRGOU

网友:
楼主,你修的太好了,服你,厉害哦

网友D:
你大爷的    新故障:机器开机放电影 放了10来分钟,屏幕暗屏了,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大爷的    新故障:机器开机放电影 放了10来分钟,屏幕暗屏了,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

那照你这么说 故障可能就是在屏那边的也有可能 直接不接排线 外界显示器 屏排线不接 看看是不是还会大短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大爷的    新故障:机器开机放电影 放了10来分钟,屏幕暗屏了,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

都试过, 最开始是裸版点起都时不时短路,让后我先把机器搞起,放电影,放着放着就暗屏了, 但是重启又恢复正常

网友:
,,,,,,, 要不要这么奇葩  看看是不是场管不良吧

网友:
。。。。。。应该是有管子软击穿吧。。

网友:
呵呵,这机器会把你弄晕喔,换个电源接口试下

网友:
你把电池拿掉用外接看看还短不短,如果是这样子,那就是隔离出了问题

网友:
好了就装起来多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