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S3L REV:R1.3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20):
GA-EP43T-S3L   REV:R1.3

主角:GA-EP43T-S3L   REV:R1.3

故障:开机不显示

解决方法:按不开机时序进行检测.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等等

1查内存供电正常有1.5V(不拍照)总线供电0V(故障点),追查总线供电的来源,GA的主板喜欢用运放+MOS的供电方式。U10的4脚供电正常有12V,5脚0V,6脚0V,7脚0V。
要想得到总线电压。U10的5脚必须大于6脚,7脚才会输出,总线电压才会正常。
先查5脚的电压,参考图纸,5脚电压是由2.5V基准电压分压出来,正常分压的电压为1.2V。

测量分压电阻正常,再次追查1.2V的去向,心想一定是后面有其它电路拉低。
经查,Q80想要正常输出,Q86一定要截止,要想Q86截止,VCC1_5一定要高电平才能载止Q86,Q80为正常输出。
追查VCC1_5的来源,供电方式还是运放+MOS。查4脚供电12V,10脚1.5V,9脚1.5V,8脚0V。直接更换LM324。故障解决。

老手飘过,,有分的加个分,加分不扣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台机板板修得少..不过看你修得还很好嘛..向你学习.

网友:
看完才能学到到更……

网友:
台机英特尔的板子 内存桥 总线 cpu 刚好你这个就是总线  这个板子爱出现的故障是 上电秒掉 不是短路  就是不出CPU供电 IT8268R这个爱坏  很多换了 不秒掉了 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   这样的就难修了

网友:
看楼主修的快速又准确,不过 LM324真的很少遇到壤的.

网友:
看起来LZ修板思路还是满清晰的,加分鼓励了

网友:
南桥的1.5V供电不正常吧,进而导致VTT总线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