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几个常见通病

楼主(2017-07-20):
第一台 索尼VPCEG-111T  故障不是触发   多开偶尔可以亮机。  拆机量COMS电池没有电     换了一个好了。
第二台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1.0  电流跑变几次不亮机    直接刷BIOS后亮机。

网友:
机器维修多了 什么问题可以看到  G470的很多显卡 问题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转了一大笔金钱,以后笔记本都这样就好了啊

网友:
你今天运气真好

网友:
G470 BIOS 不太爱坏。。。

网友A:
BOSS难刷吗,从来没弄过,现在手上还有台DELL本本,装的XP系统,声卡驱动装不上

god

网友:
通病机器就是送钱呢,就怕搞完通病还不行的

网友:
今天星期几啊    运气这么好啊

网友:
恭喜你啊  出门的时候碰见的 是 男的吧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S难刷吗,从来没弄过,现在手上还有台DELL本本,装的XP系统,声卡驱动装不上

很好刷,搞维修弄一个是必须的。  经常要用

网友:
修的多了 这些故障修起来也就顺利了

网友:
通病的机子干起来就是爽啊。时间花得少。

网友:
楼主好技术,生意也不错啊,肯定赚不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