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208 显示器 不显示

楼主(2017-07-20):
通电电源指示灯亮 但是按开关无反应,  5v  12v  供电正常  刷BIOS后只是灯都不亮了    读取出来的BIOS是512  的  下载的却是256k的  论坛貌似都是256的

网友A:
要继续找512K,板号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继续找512K,板号报出来。。。。。。。

TSUMU58NK 1.1
芯片是TSUMU58BK-LF

网友:
要继续找512K,程序大小不一样没用。。。。。。。。

网友:
256是对的,只不过BIOS芯片有那么大,读出来肯定是512,你不信把256写进去再读出来也是512

网友:
电压都正常那就找个程序 看看有没有型号全对的

网友:
灯都不亮了,BIOS刷的不对吧,在刷回原来的呢,什么情况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那你这个BIOS都没找正确,先搞个正确的BIOS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