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手机掉件

楼主(2017-07-20):
自己对手机不懂,自己的手机坏啦,没事研究一下,掉啦个件,希望懂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不用代换,这个是防静电的作用,可以去掉

网友:
这种二极管少一个没事儿的,不用代换

网友:
防静电保护的,掉了就掉了吧·不要它也可以

网友:
哎!还没有认证,既然看不到呢?

网友:
楼主精神可畏,不懂也都敢拆,相信以后会成为老师傅!

网友:
这种放静电复合二极管没有了也没关系,不影响主电路正常时序工作。

网友:
防静电管,不懂就多拆拆,慢慢就成大神了

网友:
没事             这个二极管可以不用装 的

网友:
. 学习了.这个可以不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代换,这个是防静电的作用,可以去掉

说的对。可以直接拆掉。基本上遇到短路的我就先拆这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可以直接拆掉。基本上遇到短路的我就先拆这种二极管。

理论上它们只是起保护作用。拆了会不会以后不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