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41-70 能正常开机。。 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7-07-20):
有同问题修好的朋友吗  或者给点思路谢谢!!!   开机1-3分钟就关机了。。

网友:
处理散热  刷bios

网友:
温度几率比较大,重点散热处理好

网友:
天太热了,遇到好几台都是清灰就好了。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散热没有处理好。看看风扇正常没有。。。。

网友:
拆开看看散热片上是不是干了,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主板温控  或者电压不稳  有波动     温度  一个个排查

网友:
天太热了,遇到好几台都是清灰

网友:
你应该是说的掉电哦

网友:
刷了bios  客户拿走了 现在反正没联系我 估计是好了

网友:
天太热了,遇到好几台都是清灰就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朋友,学习学习

网友:
鲁大师测温度。。。。。。。。。。。。。。。。。。。。。

网友:
我感觉也是温度处理的不好才会关机。

网友:
散热。。。。BOIS.....桥。。。。。。

网友:
能进系统就看看温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