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楼主(2017-07-20):
接过来诊断卡c1,大致测量了下内存供电都有,没细测,先刷了个BIOS,无果,只有仔细测了,测到236脚SPD供电竟然无电压,打了下对地阻止,无穷大,不查原因了,直接就近飞了根线,亮机,BIOS顺便附上,这个是V1.2版本的!

网友:
666 简单明了  飞线才能高效率..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呀,不知道现在这情况还能收多少钱

网友:
个人能接原线,接回原线  ,不会太难看

网友:
真正的简单明了啊  6666666666666

网友:
可能已烧断在线。秒收钱

网友:
又是无内存spd供电,烧断线,飞线解决,楼主秒杀!学习了

网友:
内存SPD供电断线都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这应该算捡钱的故障。

网友(2018-01-05):
福利板呀,66666666多点这种板子就好了

网友:
内存3.3丢了!连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