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4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7-20):
今收到一台联想L440的笔记本,集成显卡,开机有报警声,CPU是I5,刷了几个BIOS都不开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还可以求助。厉害了,电流跑了多少了?定电流还是会掉下来?

网友:
说清楚点  电压 信号

网友:
至少说一下报警怎么报的啊   你这样问我们也云里雾里的

网友:
报警几声  电流跑到多少 说清楚一点

网友:
  测测屏线啊,报警如果是正常启动的声音的话

网友:
能报警,说明CPU应该工作了,看是不是内存报警呀,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报警几声  机器有没有 工作  大小键盘有反映吗

网友:
电流上到0.9,不能显示,客户说有事可以报警声过后有时可以开机

网友:
内存更换过,刷了论坛的BIOS 不报警电流只上到0.58左右

网友:
就这样?电流多少,过内存没有,键盘灯亮不亮?

网友:
已经解决,刷了BIOS,开机很快亮机,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
能说说刷的是什么BIOS资料吗?在那里下的?我的报8声 试了论坛几个都一样8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257-1-1.html,这个开机很快,是好文件,注意这个是集显的主板,没有显卡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