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550/B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档C1小白维修

楼主(2017-07-20):
客户一台老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MDQ4M3w0NTZlNWVhMjVlZTg4MDJjNjk0OGFlYTg5ODFkMmZhZnwxNzQyMTI2MDU4&request=yes&_f=.jpg
富士通D550/B反映机器很久没有使用,拿出来使用2-3天左右,开机不显示了,
果断上诊断卡档内存,由于机器有插2根内存条,做单根测试,故障依旧,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MDQ5M3xiOWI0YjE4MTI2NjdkNWQ3Njg4ODg1N2U5ZjkxYzI0MnwxNzQyMTI2MDU4&request=yes&_f=.jpg
于是测量内存主供电的电感,发现只有0.5V,正常应该有1.5V,测量电感阻值有200多欧,于是测量内存供电上管有5V,找到供电芯片发现是APW7120,
测量5脚VCC有11V多,测量7脚OVSET有1V多点,测量BOOT有电压多少不记得了,于是更换电源芯片,没有相同的从精英坏板找到一个RT9214代换,
由于测量上下管没有明显短路,偷了一个懒,直接换了供电芯片,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MDQ5NXw0ODYxYTZhNzI1ZGJjOTQ1MmI0YzFiYTdjNGRkODhmNnwxNzQyMTI2MDU4&request=yes&_f=.jpg
更换后上电测量机器,看诊断卡在第一次跑码过了内存,但在几秒后掉电
,再次开机又档原来的代码,于是再次测量电感电压,发现又成了0.5V,什么原因不知道,怀凝上下管不良,于是又从一个梅杰的坏板拆了一个RT8105和一对管子换上去,这次OK一路跑码到开机。
由于他有两根内存刚只插了一根,于是插上两根准备装机,发现当插上第二根时开机诊断卡跑码也可以过内存,但是又掉电,于是只装一根开机又可以显示,于是换了插槽也可以开机,发现单根开机很顺,双根开机可能会掉电,于是把两根内存都用橡皮清洁,装上后,不掉电了,可以进系统正常工作,不敢再取了,直接交货收钱!“坏了再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MDQ4NHw5ZmY2MzE1MjVlNzU2NzI0ZDE3OGIxZGJiNjAzZjhiN3wxNzQyMTI2MDU4&request=yes&_f=.jpg

网友:
仔细·· 楼主的  基本功 很扎实 ·

网友:
这个很多年前的机器了吧现在新的机器用这个管子的很少很少了。

网友A:
小白,修不了高级机,只能修修老机器,请问下你们发贴上传图片会不会,上传到中间卡到那里不动,上传附件要好点,但又排的不好看,图片乱飞的,有时也会卡的那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修不了高级机,只能修修老机器,请问下你们发贴上传图片会不会,上传到中间卡到那里不动,上传附件要 ...

暂未出现你描述的这些故障

网友: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