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30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7-07-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B40-30的笔记本,通电无反应,拆开后发现绝缘纸烧了一小洞洞,心中窃喜,捡钱啊!去掉烧黑的电容,发现板子也烧断线,洗干净后,通电,发现待机出来,按下开关,电流到0.3A左右跳,郁闷。。。一番测试后,发现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待机电压都正常!纠结啊。。后无意连接屏后,发现电流如此低,居然是可以亮机的,后来测试,烧断的两端都是19v,直接选一端连个电容上去了!后来装机时,更是纠结了半天,明明放到一个盒子里面,居然找不到风扇,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外加一点点经验,发现C壳和D壳上没有出风孔,判断这个机器没有风扇!我什么都不服,就服联想

网友:
值得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联想的本子做的越来越恶心啊……

网友:
拆机的过程中有没有风扇楼主都不在意了?试问楼主这个情况报价多少?金座参考。

网友:
联想 节约成本    在客户眼里就变成高级的机子   风扇都不用

网友:
现在好几款机器都没有风扇了,电流都很低的

网友:
现在的本本越来越差劲了,偷工减料太严重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是偷工减料低电压版本   配置看起来很高  实际性能最多只有一半吧

网友:
联想的本子做的越来越难修了嗲。

网友:
难道是                       短路了???????、、、

网友:
这种板载赛扬的电压是很低的,遇到过充电芯片短路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值得学习了。     感谢楼主 。。。。。。。。。。。。。。。

网友:
散热越来越低了  ,以后慢慢都不用风扇了

网友:
   裸板 0.19上就跑马  第一次遇到  我也纠结了

网友:
哦,有没 有备份一个BISO呢。这个BIOS大家都没有呢

网友:
越做越恶心的联想

网友:
没风扇,我估计又是节能U了,功耗低用不着风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之后省事很多

网友:
这个事件听起来有点滑稽啊,不过挣钱了就是王道,挺好。。。

网友:
这也行 没见过没风扇的 有钱就好

网友:
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没有散热片了 低电压cpu 不要散热片

网友:
楼主你自已拆的机,没有注意有没有风扇吗

网友:
兄弟呀,赚钱了就别叽歪,都做的杠杠的还有你什么事? 洗洗睡去吧!

网友:
这个机cpu应该是奔腾啊之类的 电流小没风扇很正常

网友:
这机子可以确定没风扇 这机子喜欢大短路 一般都是在CPU上管旁边

网友:
这机器接过。。。没过保。。。直接扔售后给换一个板子 嘿嘿

网友:
应该是板载CPU 这个电流 应该接下屏幕试试

网友:
这个配置低的要死,也便宜的要死,也有客户傻乎乎的去买

网友:
很低配的玩意了 就是有人买 没招

网友:
联想的本子做工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什么样的U 没有风扇能抗的住吗?

网友:
现在好几款机器都没有风扇了,估计又是节能U了,功耗低用不着风扇

网友:
没有风扇的机器性能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修好收钱管他呢

网友:
上网本没有风扇的我见得不少 这个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CPU 散热量能这么低

网友:
这个机器很坑人啊........................

网友:
哈哈,这种低电压版的见到好多都是没有风扇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