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路

楼主(2017-07-20):
机器没有修过,一插电大短路  都知道乌龟壳,于是拆下来就没事了  换上后 没有集显电压 求助

网友:
可能没焊好呗   要是不行就用普通的管子改一下  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龟壳短路烧坏CPU的也不少
8脚驱动芯片坏的也有
另外这种板不过内存就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
辅助芯片一起换了,换管子要一起全部换掉,别舍不得几块钱。。。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换芯片整组的管,两组都换了,芯片都换一般能好

网友:
先换个U试试,乌龟壳坏了容易把U烧坏

网友:
应该没有换好,我换这个都要在BGA焊台上回焊一下

网友:
换个U试一下吧!换之前先念一句:英特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