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710c-i5灯闪报警掉电

楼主(2017-07-20):
神州k710c-i5开机用几分钟报警开关板三灯闪报警掉电,查显卡供电电感有电压没波形,显卡供电芯片问题自举不够只有1.5v没波形,换芯片好了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A:
电感有正常的电压吗,没有波形楼主说的是电感前级还是后继哦,加分了,楼主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正常的电压吗,没有波形楼主说的是电感前级还是后继哦,加分了,楼主说下

靠上下管那端,应该是前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