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有开机声音没有显示设么情况

楼主(2017-07-20):
苹果A1502有开机声音没有显示设么情况 外显示也没有求助

网友:
查显示接口吧,看看是不是没有背光

网友:
看看有哦没有插好 替换测试

网友:
进过水?要是进过水,检查屏线和屏线接口

网友:
没有声音 重点查下声卡的相关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