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板号LA-8863p插网线没反应弯路维修

楼主(2017-07-20):
接修三星355V5C板号LA-8863p一台,客户报修USB能用,拆机测试供电5V正常,数据线无穷大,加焊216-0755097解决,装机测试插网线没反应,网卡驱动正常,
网络图标红叉,
拆机换网卡,故障依旧,脑袋短路,开始弯路,既然原始故障时桥的问题,网卡又是桥管理,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订货换桥,然并卵。。。。。
这才想到网桥,仔细观察,断线,飞线OK
来张测试OK的图

发帖是为了加分,求加分,感谢

情殇,千年绝恋 + 2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客户报修USB口能用吗?应该是不能用吧

网友B:
这个显卡芯片容易虚焊,加焊一下一般都可以的,不行就只能换个芯片了

网友C:
学习了,这根线飞得真好呀、、。

网友D:
修这种情况  网卡驱动能上  插网线 显示叉叉  很明显 应该先查网口

网友E:
我上次有asus k42j的就是一样的问题  没查到断线  最后换小板好了

网友:
断线这个比较少

网友F:
楼主修的两个问题啊  能收多少钱 修网卡估计是免费赠送了吧

网友:
订货换桥, 几天又过去了。。。。

网友G:
这也查了半天的条件了吧。。一般都叫客户买个USB网卡用了

网友:
个显卡芯片容易虚焊,加焊一下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H: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叫客户改用外置的网卡

网友:
短线的真不多。。。。。雷击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报修USB口能用吗?应该是不能用吧

保修不能用,打错了求加分啊,没分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芯片容易虚焊,加焊一下一般都可以的,不行就只能换个芯片了

这故障和显卡没关系吧?求加分。。。。抱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根线飞得真好呀、、。

网卡修好了,不充电,真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情况  网卡驱动能上  插网线 显示叉叉  很明显 应该先查网口

之前没修过这种问题,第一次。。。。。白搭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有asus k42j的就是一样的问题  没查到断线  最后换小板好了

被原始故障误导了,一个桥当学费了,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查了半天的条件了吧。。一般都叫客户买个USB网卡用了

代理商发过来维修的,不好沟通,就先修修看了。。。。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的两个问题啊  能收多少钱 修网卡估计是免费赠送了吧

修网卡免费赠送。蛋疼的是网卡好了,又不充电了,修网卡前还可以充电呢。。。。求加分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叫客户改用外置的网卡

地县代理商,不好给直接说。所以就先修修看了

网友:
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不充电、、、、、、、

网友:
思路开始走弯了,最终还是找到故障解决,加分!

网友:
先刷个EC的BIOS程序看看,先简后难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多故障的,楼主下次要细心啊

网友:
一般直接换网卡芯片了,网桥不怎么会坏。除非被雷批了

网友:
这个网桥芯片吗? 做什么用的  功能是什么   不是防雷击芯片吗

网友:
大侠是我的启蒙老师  无论在经验还是在实战中 都是不可说的高手   ,,佩服

网友:
给楼主加分   这种误换桥的  我们也经常会干  发现换完以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网桥坏的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原来USB不能用加焊也可以好 我一直以为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