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笔记本BIOS密码如何pojie

楼主(2017-07-20):
联想X240笔记本BIOS密码如何pojie?是不是有更换MEC1633L芯片(BGA)的做法,这个芯片如何焊接,求解答

网友:
刷BIOS不行吗?一般BIOS密码不都是刷啊

网友A:
扣主板电池不行吗?再不行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主板电池不行吗?再不行和楼上说的一样

这种BIOS扣电池是不能去除的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详细请看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0231-1-1.html

网友B:
一般有个密码芯片 的。POJIE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个密码芯片 的。POJIE不了

X240暂时不能傻瓜式pojie,但是换安全芯片就行了,亲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