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工作时序,H61主板工作原理

楼主(2017-07-20):
H61主板工作流程简述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桥提供高电平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3、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
4、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5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桥、IOPCIE槽、网卡等
6、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RSMRST#)给桥
7、触发开关,进IO
8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桥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9、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给IO
10IO拉低ATX的绿线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11、电源输出12V/5V/3.3V/-12V...
12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5V,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75V
133.3V转换为1.8V锁相环供电,内存供电降压为1.05V桥供电
14、一般桥供电1.05V转换控制产生总线供电1.1V
15、总线供电降压为管家供电0.8V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产生CPU供电(看CPU供电芯片的具体VBOOT配置)
16、各路供电都正常、ATX电源延时发出灰线的PGIO
17IO检测电压和PG正常后,发出PG给桥
18、桥的25M起振,桥读取BIOS
19、桥发出时钟信号,桥发出PGCPU
20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21CPU供电芯片输出或调整CPU供电
22CPU供电芯片发出PG给桥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月饼 制作
23、桥发出复位给IO
24IO发出复位给网卡、PCIECPU等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月饼 制作
25CPU开始工作,通过桥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26、自检过内存
27、产生集显供电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月饼 制作

网友A:
锁相环供电是什么意思,具体它是怎么回事?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供电是什么意思,具体它是怎么回事?起到什么作用?

cpu内部的1.8
VCCPLL

网友A:
管家供电又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内部的1.8
VCCPLL

百度了一下它的作用...PLL是锁相环,用于保持频率的纯净和稳定,PLL并不是时钟发生器,而是让时钟发生器与CPU同步的东西~~~~~PLL是让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相等(设想频率为抛物线),当输入和输出的抛物线重合时,就是相位锁定~~~~~~PLL电压就是这个作用,太高或者太低都不能使两个频率的相位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家供电又是什么供电?

VCCSA供电:

    VCCSA是I系列二代、三代CPU所需要的一个供电

    SA全称:System Agent 系统管家/系统代理

    它是给CPU内部集成的内存控制器,DMI模块、显示模块,PCIE控制器等供电

    电压范围从0.65V到1.05V(通常是0.85V)

    不同的CPU需要不同的电压,可通过VCCSA的VID脚修改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SA供电:

    VCCSA是I系列二代、三代CPU所需要的一个供电

新款的搞的好像很复杂了,就如新款的wd硬盘一样,很多东西都一分二去做了...

网友:
锁相环供电是什么意思,具体它是怎么回事?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好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搞的好像很复杂了,就如新款的wd硬盘一样,很多东西都一分二去做了...

后续放上10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放上100系列的

饼哥你是要放大招了呀

网友:
饼哥,8/9系列的主板时序也要放出来

网友C:
我这边修的大部分都是一个PWM芯片控制产生总线供电,然后再把这个总线供电经过个场管变成VSSCA,实测VCCSA都是0.95V,PCH那边的供电一般有个单独的PWM,或者由1.5V转换。

1.8V都是3.3V经过场管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修的大部分都是一个PWM芯片控制产生总线供电,然后再把这个总线供电经过个场管变成VSSCA,实测VCCSA ...

是的H61基本都是PWM的总线供电
VCCSA是0.8 0.9都行,看用什么CPU

网友:
说的够详细  有机会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期待赵老师放上别的时序,供我们来学习!

网友:
学习了 H61的主板好多CPU有问题的不好搞 修的头痛

网友:
这个东西对新手很有用啊,vccpll这东西,过高过低都不行的。会造成主板cpu有供电,vrmpg也发出去了,但是南桥就是没复位不跑码,正常1.8 ,在技嘉板子上偏高0.2都不行。。。。。亲修到一块板子。。。

网友:
非认证的真的全部都看不了啦,这可怎么办呢? 去认证的话要求1299太多

网友:
利害,正须要,谢谢分享

网友:
新款的主板搞的好像很复杂了,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