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20):
dell 5537版号la-9981p 故障现象为进水不触发,拆机,发现51225进水腐蚀,测51225的 7脚发现断线 vin脚也断线了 补好线后发现还是无待机3 。5v
直接换51225,发现3脚的线性电压3.3出来了。但是还是五代机3 5v,排查了一遍,发现没问题,直接换上管下管都换了,触发试机一天没问题

网友A:
我遇到个  51225 发烫的  查了半天没查到短路的地方 郁闷

网友:
条件正常 直接 干芯片 来一炮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  51225 发烫的  查了半天没查到短路的地方 郁闷

您要查一查是不是verg的部分发烫,如果是的话就要排除这些项链的芯片是佛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