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20):
这个图的来源是 E550图纸 。 图中PRT1 - PRT6 是什么意思?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请能看懂的大大讲解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热敏电阻,一般在CPU,桥,显卡附近,档温度过高时,电阻阻值会变,相应的会去导通PQ4,拉低相应的信号,导致关机,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温控电路,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热敏电阻,一般在CPU,桥,显卡附近,档温度过高时,电阻阻值会变,相应的会去导通PQ4,拉低相应的信 ...

明白了,  谢谢大大耐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的

谢谢 大大及时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