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SONY型号KDL-55X4500

楼主(2017-07-20):
   55英寸SONY   这个电视开机后出现竖着的红色竖线,但是离远后就看不到了 ,不知道是这个电视就这样还是出现的问题。
一开始这个电视指示灯亮,屏幕不亮,修好后屏幕能亮了,但是离近看屏幕红色的竖线,离远看就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太潮了 屏线氧化了 用橡皮擦 一下 看看

网友:
可能屏挂了 见过的  换主板也不行

网友:
换逻辑板  主板都试验了  有红线 看看是不是三星屏

网友:
好像我这台Sony,可以开机,但有时候又无法启动,报错

网友:
主板屏幕和屏线吧

网友(2017-08-25):
我感觉像笔记本里的显卡坏一样  应该是显示驱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屏线氧化或者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屏线氧化或者屏坏了

一直在找问题,我觉得是,逻辑板副板的问题(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