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泰信的电源坏了,想换个,看了如下两种电源

楼主(2017-07-20):
昨天在修机的时候,刚修好的机器,准备装机测试突然发现机器掉电了,还以为没有修好,重新按开关不触发了,唉,客户来时能触发的,现在都不能触发了,刚好有人来买路由器,卖完路由器来修机,一看,连35V都没有,再一查,公共点电压才11V多点,心想公共点出问题了,再一看我的APS3005电源也11V多点,心想机器短路了,电压都拉低,断开电源,这时才发现可调电源上的电压还11V多点,唉,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是电源坏了!!
谁都知道这电源的调节有问题,幸好万幸是变成低压了,不是变高了,用自己新的电源线客户试机正常,装机拷机后开始处理这电源,想来想去就修好以后要能不会这么万幸的了,万一高了烧机也不止这电源的钱了,打算换机,换带保护和数控调节的电源,看好兆信的电源,一个是线性电源,一个是开关电源,拿不定注意,大伙给参考下:

DPS-3005的是线性电源                        KPS-3005的是开关电源

两个电源的外观一样,界面一样就是线性和开关的区别,价格一样官方价格588.如果哪位手上在用的有更好的也可以分享下!

单选投票, 共有 0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兆信DPS-3005D,这个是线性电源的

0票 0%

兆信KPS-3005D,这个是线性电源的

0票 0%

兆信DPS-3005D,这个是线性电源的

0票 0%

兆信KPS-3005D,这个是天关电源的

0票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ps -305d我用的这歌还可以。。。。。。。。。。。

网友A:
只要换电位器就行了,没有必要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换电位器就行了,没有必要买新的。

我也知道换个就行,可以下次再坏了直接40V的时候你就S了

网友B:
最高只能30v吧,还能更高?迅维的305f应该很好啊。再说你看这才4位的,现在都买5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只能30v吧,还能更高?迅维的305f应该很好啊。再说你看这才4位的,现在都买5位的。

等你坏了你就知道不止30V了,五位的看过了,不过主要是多了手机上的功能,暂时用不到

网友:
我比较相信固纬。不过这款看着挺牛B 。。。。。。。

网友:
我用的是兆信KXN-305D.便宜也挺好用的.看个人吧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506015718

这款科睿源KA3005D 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感觉能用就行

网友:
有点高档 没用过这么好的 一般我就用200多块的 ,用按键调电压的不要那个旋扭的,旋扭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3005db感觉还不错!!!!!

网友C:
我用的是dps-3005d 线性的带大变压器那种,5.5kg左右的。买的价格490这样,现在这款基本下架了。用的话还不错,比用非数控的安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dps-3005d 线性的带大变压器那种,5.5kg左右的。买的价格490这样,现在这款基本下架了。用的话还不 ...

如果价格490的话不如数控的了,而且这价格我会选择开关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价格490的话不如数控的了,而且这价格我会选择开关电源的

我和你相反,我故意选择兆信DPS-3005D线性的。开关电源在维修方面让我不放心。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相反,我故意选择兆信DPS-3005D线性的。开关电源在维修方面让我不放心。个人感觉

线性和开关在维修设备中有哪些优势?

网友(2017-08-22):
电源这个事情可不能马虎,前几天我的笔记本电源  一下到48V了。。。笔记本主 板直接报废了。直接买了2个新电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