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02-1待机0.18 换51225无效 求助

楼主(2017-07-20):
13302-1待机0.18 换51225无效 求助13302-1待机0.18 换51225无效 求助

网友A:
我也正在搞这台机,DELL 15-3549   故障和你的一样,找不到短路点,RTC时钟电路也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搞这台机,DELL 15-3549   故障和你的一样,找不到短路点,RTC时钟电路也没有短路

我的后来查出来了 是RTC短路了 按照图纸 这个点是不会短路的 后级跟了2个电阻  但是在主板上找不到  就放弃了暂且认为是CP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后来查出来了 是RTC短路了 按照图纸 这个点是不会短路的 后级跟了2个电阻  但是在主板上找不到  就放 ...

我的是桥坏了(也就是CPU), 后面待机出来了,桥片待机发烫

网友:
待机偏高  他俩通用吗

网友:
x现在怎么样 解决了吗    我觉得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待机0.18  偏高 你的看看待机有没有再换待机呀 可能 南桥或者EC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