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V1.05通电不开机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7-07-20):
华硕Z87-K V1.05通电不开机无图纸维修
同行寄来一块华硕Z87-K V1.05的主板,能触发通电,但不跑码。诊断卡无代码,复位灯常亮,量测各大电压正常,全板无时钟复位。CPU也不发热,初判CPU未工作。
8系的,对于维修来说算是比较新的,暂时无图纸,华硕的板又无位标,难搞!万能的淘宝也只有点位图,还要银子。直接到迅维上下了一个V1.03的点位图,98%的零件位置相同。
整理思路,按时序来,CPU要工作,除了供电正常外,还必须要收到南桥发出的PROCPWRGD,此板为S_CPUPWRGD,量测点HR27,量测为0V。
证明南桥未发出,而南桥要发出该信号,在供电正常情况下,必须收到SYS_PWROK,PCH_PWROK,DRAMPWROK这几个信号。(找了个其它品牌的Z87主板原理图的南桥来参考)此板分别名为P_VRMPWRGD,S_PWROK,S_DRAMPWROK。
量测发现P_VRMPWRGD为0V,该信号由1k的PR802电阻+3V上拉,受控于PQ803和PQ804两个三脚的开关管。PQ804的1脚控制信号由CPU电源管理芯片PU101的第10PIN。由8.2K的PR806电阻+5V上拉,量测此处电压为5V不正常,正常开关管工作后,1PIN控制脚应为0.65V左右。2脚GND,正常3脚P_VCORE_PG#_10应拉低为0V,而此处为5V不正常。更换该管,3脚电压0V恢复正常。PQ803第3脚P_VRMPWRGD恢复正常3V。南桥在收到此信号后,正常发出S_CPUPWRGD,CPU各条件满足。诊断卡一路小跑开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华硕的机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图纸。平经验修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图纸。平经验修的多

额,目前来看,华硕的图纸算是比较多的啦

网友C:
目前还没有见过华硕图纸,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楚杠杠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目前来看,华硕的图纸算是比较多的啦

还好有点位图,至少能查到零件和信号,加上基本功,终于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有见过华硕图纸,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了

旧的板子有,但新一点的比较难找到。去华硕的代工厂面试过,代工厂都没有原理图。保密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楚杠杠的有图有真相

谢谢,主要是知道时序,和零件的原理,好坏判断,替换原刚就好修了。

网友E:
华硕有点位还是很好修的,VRMPG不正常导致没时钟复位

网友:
这故障其实应叫却VRMPG信号引起的全板无时钟无复位的维修。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点评):
总结得好,这个信号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有点位还是很好修的,VRMPG不正常导致没时钟复位

是的,感谢迅维网提供这样的平台,能让网友共享许多技术资料。

网友:
时序背得真熟练不知道这块板子多久绣出来了

网友:
PQ804的C极(P_VCORE_PG#_10)应该被B极(P_VCORE_VROK_10)高电平拉为0V。此管的C极为5V明显不正常,换掉该管后正常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才是真的技术啊,我遇到这种问题可能修得时间会更长

网友:
基础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F:
我手上有块1155板子可以通电不过只能维持几秒,仔细看了板子没明显痕迹,发现内存金手指有一块脱落一半,内存槽内找到那一半清掉,还是老样子,看来是有地方短路主板保护了!
其他如硬盘光驱显卡都有通电时状态,U也是会发热的,风扇都转!
让他买新的去了
业余新手勿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有块1155板子可以通电不过只能维持几秒,仔细看了板子没明显痕迹,发现内存金手指有一块脱落一半,内 ...

你这明显是3.3V断了  5秒之内搞定  捡钱的事情 啊

网友(2017-09-05):
引用 网友G:
你这明显是3.3V断了  5秒之内搞定  捡钱的事情 啊

望指点一二,毕竟没经验没经历,现在是短接绿线强行开机的
技嘉的H61M-S2-B3

网友(2017-11-20):
目前还没有见过华硕图纸...........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牛人 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