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40p usb接口短路回烧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7-07-20):
机型: Lenovo T440p
晶片组: SR17C intel 集成显卡
故障描述: 客户说开机时插上USB断电后就不开机了,电源灯号一闪一闪的.

维修过程: 收到机器后,看了一下有问题的usb,使用者真是粗鲁,Pin脚都短路了...

先把Pin脚挑开后上电,状况一样,电源灯号闪烁,电流由0.01跳至0.3 0.4左右断电重复,
直接拆板,就由断掉的usb开始修起...

用电表量Jusb3 4个pin脚(歪斜部份已经挑开),发现Pin.1_VCC为12欧姆对地,
D+D-都正常约540K对地,初步判定usb供电有短路现象.

JUSB3的5v供电USB_PWR_S2为U53由VCC5M转换而来,拆掉U53,上电测试,状况一样(电源灯号一闪一闪)
看来问题不单纯,使用电表量测U53拆掉时所有脚位阻抗.
  U53.P1_GND
  U53.P2_IN1_VCC5M 12欧姆对地
  U53.P3_IN2_VCC5M 12欧姆对地
  U53.P4_EN 10欧姆对地
  U53.P5_OC# 约16.4K
  U53.P6=P7=P8 约340K

拆掉U53后虽然Pin.678不短路了,但是Pin.123_VCC5M是短路的(12欧姆对地!!!!!我晕...)
Pin.4_usb_on1也只有10欧姆对地,慢慢查吧~
上电时Vcc5M电压为5V是正常的,且Vcc5M范围比较广,此机板一堆零件又上了黑胶(是想搞死作维修的吗??....)

因此先来看看U53.P4_EN usb_on1这个讯号,由图纸得知此讯号连到U53 U52 U101,
U53 U52拆除后一样短路,看来问题出在U101
把U101.P16翘起后,usb_on1短路排除!

顺便量了一下U101.P17 USB_ON2正常的阻抗约30M欧姆,看来U53短路时造成U101烧掉了,
拆掉U101后,VCC5M 12欧姆的对地短路也排除了,手边没有这个料件,订料后更换上去,更换U53,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