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的BUG。现实中的悲催

楼主(2017-07-20):
两年前一个对电脑白痴的我遇到难题
        在电脑显示网络连接的图标上出现一个红红的感叹号不能上网了,打不了游戏,听不了歌,看不了电影,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没有网络!
        怎么办!对,,,修!
        去装了系统。换,加网卡。换了路由器。换了猫(当时没流行光纤)。问题依旧。
        打了宽带服务电话,报了维修,师傅来说你系统有问题(重装一样),第二次你路由器有问题(换了一样),第三次你电脑有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再叫人家来了)。可是问题还在啊。
         于是我买了一台新电脑。很激动安装上,打开一看我懵了,那个烦人的感叹号依旧坚挺     。
      又找到宽带服务的师傅,他看到我买的新电脑,这次不说我电脑坏了,他默默去查线路。
      结果:网络转接盒的接线头坏了。欲哭无泪!

网友:
这不对呀,接入路由的可以取路由直接放电脑直连呀,如果拿去外面店装系统人家也会测试网络的,,,

网友:
郁闷的就是这个!那去修人家说是好的,自己拿回来就用不起!当时啥都不懂,我也很绝望!

网友A:
哈哈哈,其实做人做事都得对别人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其实做人做事都得对别人负责!

都要有你这种思想觉悟,中国何愁成不了第一大国!(不是人口)

网友B:
确实是电脑白痴,人云亦云!只要是有经验的,30分钟内可以判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电脑白痴,人云亦云!只要是有经验的,30分钟内可以判定出来.

现在就知道了啊,不懂得人都是白痴

网友:
哈哈,看了只想笑,,,.....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外线没有问题,我就不会找线路员来的,测线仪自己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上次也是遇见和这个一换水晶头好了  哈哈哈样的情况 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

网友:
这个损失大了,可以登录光猫看线路状态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

网友:
我也遇见过,总是显示网络受限制,各种排查过后换条网线完美解决

网友:
使用网络命令PING下IP,如果拨号的网线直接连接电脑拨号连接时像这种情况会出现错误提示的

网友C:
搞网络最烦人了,搞硬件好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网络最烦人了,搞硬件好点,哈哈

是的,情愿修一台电脑不情愿弄网络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检测线路的
提示很清楚了

网友:
小红叉唯一的原因就是网络物理状态down,最多的原因就是网线没插好!

网友:
网络转接盒的接头坏了???  那师傅之前是怎么确定网络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