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K660E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20):
版号:6-71-W3S50-D02A
客户给别人修过说是南桥坏了,这南桥也容易坏,通电开机电流上到0.15,拆机测量内存和CPU无电压,测量内存供电PU8 VBST、PVCC5、vcc5无5V电压
找到5V是由PQ19的VDD5转换来的,测量3脚5V_EN1无电压,这里要有电压PQ19A才导通,说明3脚电压被拉掉了,测量PQ19B 5脚DD_ON#有3.3V,这里要低电平5V_EN1才不会被拉低

找到PQ18A 2脚DD_ON为高电平,DD_ON#会被拉低,这里没有拉低,找到一个6脚管子(PQ18)换掉此机修复。

附上此机图纸,这图纸是饼哥发的。

网友:
我的掉电,之前桥挂了。 换过桥 按下开关电流0.08掉到0.01.。头疼 。。

网友(2023-12-28):
一般没内存电压南桥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