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8M-DS2 rev3.1主板不插内存或不插第一内存槽会不跑码

楼主(2017-07-20):
今天 修片技嘉GA-F2A58M-DS2的板,故障不跑码前面量各种电压都有,但发现内存槽第236脚无电压,检查发现断线,断线处理好后测还是不跑码,不会CPU也坏了吧?,把CPU拿GA-F2A55M-DS2 的板上测好的,再刷BIOS 也无用,想上BGA加焊桥,可这么新的板很怀疑焊了有没有效果?仔细想想把CPU拿GA-F2A55M-DS2测时第一次也是不跑码,上了内存才点亮当时没在意。这边内存是插着的,不过是在第二条槽,抱着试试看换到第一槽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A:
那个内存槽不亮机是设计问题还是内存槽这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内存槽不亮机是设计问题还是内存槽这边有问题了?

设计问题吧,很坑!不插内存或不插第一内存槽的话会不跑码,也可能我诊断卡不好用,但不亮机是肯定的,可以自己试下,

网友:
封装CPU的台式机主板有这样的设计,这个A58应该不是这样设计的,楼主有没有试过两个内存都装上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还有这设计啊 下次要注意了啊

网友:
楼主会不会是内存槽问题

网友B:
技嘉FM2的主板是不插内存不跑马的  LZ这板第二条槽是坏了吧

网友:
有些诊断卡支持度不是很好,其实是已经走代码的,但就是没显示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新型设计,不上内存就是不走代码。

网友:
RE: 技嘉GA-F2A58M-DS2 rev3.1主板不插内存会不跑码

引用 网友B:
技嘉FM2的主板是不插内存不跑马的  LZ这板第二条槽是坏了吧

再测了下,真被你说对了,第二槽确实有问题:第236脚有点触针有点变形接触不到内存金手指,造成没插内存的误判,主板就不跑码了

网友:
你这个算什么问题呢。。。。。。。。是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以后碰到还是注意点的好!

网友:
组装机的主板还好吧,品牌机的主板喜欢搞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