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秒杀的机器,绕了个大圈圈回来。。。

楼主(2017-07-20):
                                                            华硕K45VD,秒杀的机器,绕了个大圈圈回来。。。

这是一次作死的维修,但从中觉得扩展了思路,我学到了东西。。请看我慢慢给大伙挖坑。。。觉得有用帮忙点赞加分。。。

型号:华硕K45VD
板号:LA-8224P REV:1.0
故障:开机电源灯亮一下,2秒后灭,拔电重插可以反复。。

维修过程:
    凭经验这种应该是二级电压短路保护,送钱机,应该可以秒杀。。
待机电压0.002

触发后0.123,两秒后电源灯灭,电流0.092,无法再次触发。。

既然掉电后,还有0.092待机,之前二级电压保护都是掉电到待机0V,而这个有电压偏高。。。手慢慢摸。。Q38。。图纸上是8脚的MOS管,我的板号是REV 1.0 ,用的是REV 0.2的图纸。。

测了下周边电容,只有几欧,直接干下来测。。只有6殴左右。。

更换一个,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上电。。上电到0.077,两秒后掉电到0.015,可以反复触发了。。二级电压全测了个遍,出来后几秒就掉。。

然后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CPU和集显的没有出来。。目光转向CPU供电芯片U201  NCP6132B

首先1脚 供电VCC 5V正常,2脚VDDBP 5V 正常,4脚VRM_EN 开启3.3V 正常 ,10脚VRMP 供电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看了一下图纸,有时序。。那就按时序来一个个查。。

首先PM_SLP_S5#  S4# S3#  。。。然后。CPU1.5V_S3_GATE 上电后1.5V 两秒掉电。。往下SUSP#。。PCH_APWROK。。SA_PGOOD。。VR_ON。。都正常,几秒就掉。。最终还是回到了+VCC_CORE。。。有点想换了芯片的冲动。。。对这个芯片不是很了解,找了个NCP6132B数据手册,有发现。。

找到PR227 直接干掉,一坨锡连起来。。。

再次上电,电压到0.153两秒后掉电到0.015.。。测CPU供电已有1.1V  说明芯片是好的,掉电可能跟它没关系。。。然后又回到时序。。
跳过+VCC_CORE。。继续查。。。。

查到PM_DRAM_PWRGD。。。不对。。到一个插座门电路,VDDPWRGOOD输出为0V...要想U1开漏输出,就必须两个插孔都有高电平。。实测U1的一脚3.3V,  2脚0.5V, 5脚3.3V

应该是2脚电压不对,测R14 的1脚3.3V   2脚0.5V  ..直接拆了U1,R14仍然为0.5V

而PM_DRAM_PWRGD直接来自于南桥。。。。

到这又开始纠结了。。首先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然后上BGA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故障依旧。。。然后就坐在那对着板发呆。。。(待机0.002,触发到0.077,两秒后掉电0.015)。。。。。一拍屁股,跳了起来。。。
再次上电,测PM_DRAM_PWRGD,。3.3V    ,

VDDPWRGOOD..1.5V ...接屏亮机。。。。

知道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吗?  那一下拍的大腿好痛啊。。看看有多少兄弟掉进我的坑里。。。帮忙加点分吧。。。后续解密。。。

维修总结:
        此机拿过来问题是二级电压电容短路,拆机排除短路电容在十分钟内已经秒杀。。。。后续上电0.077-0.015开始绕圈,惯性思维华硕待机在0.01-0.08都属正常,上电到0.077第一直觉缺电压,缺CPU供电。。。这机不装CPU,是不出U供电的。。 掉电至0.015实属正常,触发后掉电回到S5关机状态,  原始待机0.002我理解为处于G3状态。。遇到NCP6132B这种芯片,不要急于更换,可以直接把VBOOT脚接地试试。。。一拍大腿是一下想到了CPU,装U和内存一路高歌亮机。。
         见的坑多了,才能让自己的思维不掉进坑里。。这也是我发贴的目的。。(要不然一句秒杀,几句话一贴对大家起不到参考意义。。)
         我愿用我的失败给你做垫脚石,你愿为我码字不易加点分吗?

 会员6518342元2022-10-11 17:38
 会员5096072元2022-9-20 12: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227
该拍                                                           ...

你第一个掉我坑里的,不对。。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掉我坑里的,不对。。加分。。

不对就拆了U1没装上

网友C:
哈哈,老司机发的帖子有意思哈  加分

网友C:
解密时记得叫我一声

网友D:
没装CPU ??? 小伙子。。。。。。。。。。。。。。。。。。。

网友E:
楼主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的,是不是你没装内存条或者CPU啊

网友F:
我修到过一个内存SMBUS总线断线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F:
估计就是U1忘记装了

网友G:
内存没插    因为内存没插 所以没有产生CPU核心供电  不过楼主技术扎死  没怀疑自己加焊坏桥  0.0

网友H:
我就问 为什么是跳起来 怎么不是抱腿躺下去。。。。。

网友I:
会掉电的是不是装cmos 电池啊?难道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J:
是CPU没装,还是CMOS电池没装亦或者是

网友J:
Q38有问题其余主板已经正常.楼主不知道说的可对,求解惑

网友K:
看样子就是桥虚焊了,加焊就好的事被搞了一遍

网友L:
是不是电容换了就好了,然后就一直在坑里转,顺便带我们转圈呢,先加分了。等你解密。

网友:
是不是没有VDDQ 1.5V供电,别卖关子了

网友:
加分了,搬了板凳坐等解密

网友:
应该是没装CPU吧,装上CPU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想起了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就拆了U1没装上
                                                                               ...

实则是一直在单板上电,没有上CPU导致不出CPU供电。。被这个0.077 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老司机发的帖子有意思哈  加分

谢谢加分支持,有时脑子短路,小问题转圈圈。。。特意发贴大伙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密时记得叫我一声

一拍大腿就是没装CPU,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装CPU ??? 小伙子。。。。。。。。。。。。。。。。。。。

何方大神,一针见血。。。我等膜拜。。。

网友:
这种板子看着就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的,是不是你没装内存条或者CPU啊

就是没装CPU,导致不出CPU供电。。。被这个0.077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的,是不是你没装内存条或者CPU啊

就是没装CPU,导致不出CPU供电。。。被这个0.077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到过一个内存SMBUS总线断线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这机就是个小问题开始就秒杀了,。。只是不装CPU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就是U1忘记装了

U1忘了装就绕到后面来,   真正的是没装CPU,不出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没插    因为内存没插 所以没有产生CPU核心供电  不过楼主技术扎死  没怀疑自己加焊坏桥  0.0

主要还是没装CPU,导致不出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问 为什么是跳起来 怎么不是抱腿躺下去。。。。。

有时脑子短路,最后悔的一次,我给自己真来了一巴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掉电的是不是装cmos 电池啊?难道要用原装适配器?

真正是没装U,导致不出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CPU没装,还是CMOS电池没装亦或者是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一针见血。。。。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Q38有问题其余主板已经正常.楼主不知道说的可对,求解惑

就是CPU没装,导致不出U供电。。。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脑子在想谁家的姑娘呢,,这么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就是桥虚焊了,加焊就好的事被搞了一遍

问题是二级电压短路秒杀。。。然后不装CPU不出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电容换了就好了,然后就一直在坑里转,顺便带我们转圈呢,先加分了。等你解密。

兄弟说对了。。后面掉电是因为不装U不出U供电。。。后面一直转圈。。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