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显示半屏

楼主(2017-07-20):
联想LT-1953WF 显示上半部分正常,下着部分不显示,求解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点。先这个主板测试一下。

网友:
拆机先用通用板,测下屏呗,一般驱动板没时水或蟑螂都是屏坏了

网友:
最好你发个图片。下半部分是黑的还是线条?这种一般都是屏坏了。报废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