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630掉电

楼主(2017-07-20):
待机 3v 5V  开机瞬间掉电 再开也可以 断开3V后级 不掉电了 可是后级也不短路 烧吧只有南桥有点热 其他也没动静 网卡声卡 都拆了 烧后级时候 电流表3V电压没有拉低

网友:
微短真不好查。。。。不热。。量对地。。。

网友A:
量后极3V电压,他可能通往很多地方,还可能他之后还转换成了更次一级的电压,一点一点的去查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啊。可能的原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后极3V电压,他可能通往很多地方,还可能他之后还转换成了更次一级的电压,一点一点的去查

这个不热 只能一个一个拆 排除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排除吧,,应该南桥也坏了

网友:
看见掉电的我就头疼心疼胸口疼..................................

网友:
3V对地阻止多少,顺着查3V后级线路啊

网友:
查3V经过转换后的电压

网友:
会不会哪里的电压缺了起到保护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