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20):
一块华硕G41主板, 故障为上电自动开机,无复位。怀疑是绿线被直接拉低。打开点位图查到绿线经过IO左旁边的一个822排阻。
更换该排阻后故障修复。亮图。
也算该板子的通病了,发出来让各位少走点弯路。。

网友A:
这个822排阻是坏了还排阻不良,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822

网友:
华硕主板最爱坏822了,不管是排阻还是电阻

网友B:
排阻的阻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排阻是坏了还排阻不良,能说下原理吗?

排阻坏跟排阻不良有什么区别吗,不都得换。。。。。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的阻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肯定是变大啊,课不是有讲电阻判断好坏吗。

网友:
822排阻坏拉低PSON电压导致主板自动上电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IO的PSON自身无法提供高电力,必须借助822排阻上拉来维持自己的高电平信号特性。如果822排阻损坏,那么自然就无法帮助IO提供PSON高电平特性,那么自然就成了低电平,那就一上排插就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