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LA-8691P独立不触发

楼主(2017-07-20):
联想Y400版号: LA-8691P独立N13P显卡 不加电。上可调 电流0.002到0.003跳变 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查无3v  5v,查3v5v供电芯片VIN 19  VERG5  5VERG3  3.3   REF  1.9   ENTRIP1  0V   ENTRIP2   0V   发现ENTRIP 1 2无电压。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987-1-1.html这个兄弟的参考了一下。短接PQ12的2和3脚可以开机,但是马上就掉电了。应该是有什么地方有短路,在查PQ13的2脚只有20欧这个应该就是短接、路的地方了。PQ13和PR57  PR58  PC38Z这3个相连。先去掉pc38。打阻值有400多,问题应该就是pc38的问题。通电待机0.007.按开关电流上去了。现把BIOS和图纸传上。

网友A:
有个图就好了。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LZ要是能配图就好了 又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图就好了。看的云里雾里。。。。

昨天图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传上来。原理你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987-1-1.html

网友:
短路的也还好修,上图纸的话大家就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