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亮度起不来

楼主(2017-07-20):
室内还可以 室外基本看不清 亮度调有反应 但好像不是太亮 换了屏没用
iPhone

网友:
查背光芯片,升压二极管和电容看看

网友:
换升压线圈 肯定可以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 是升压电容 问题 会导致这个问题 ,,,,,,,,,,

网友:
二楼住的都是大仙们,依据二楼解决即可

网友:
楼上住的都是大仙们,依据解决即可

网友:
升压线圈的问题,换个就好了,升压线圈就是升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