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K610D-I7开机挡LOGO

楼主(2017-07-20):
今天接到一个客人的电脑,神舟 战神K610D-I7,开机挡LOGO,量了一下USB,阻值正常,拆出主板,祼机上电,又不挡LOGO了,估计外设有问题了,光驱是假的,装上机械硬盘,开机不挡LOGO,装上无线网卡,也不挡,再装上固态硬盘,挡LOGO了,直接拆掉固态硬盘,此机修复~~~固态硬盘像无线网卡这种~~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也有坏的啦。。。。。还没遇到过

网友:
固态硬盘有问题,楼主怎么给客人说的,

网友:
打开大后盖不就可以拆MSATA和机械盘?

网友:
很多挡LOGO都是外设引起的,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了,运气好一次到位

网友:
这种是MSATA 固态,故障率也挺高的

网友A:
那就说板子问题烧了固态,板子修好了 硬盘挂了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也坏的很多了

网友:
7楼说的对,我就是这么说的,主板烧了,把固态也烧了~~~照样收钱,不然一毛钱也收不到~~~~~~~~~~

网友:
固态盘问题,这样可以收个检测费 五十大洋 哈哈

网友:
我遇到一台神舟战神 卡logo ,也是拆掉pci固态不卡了,我把这个固态上在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使用 ,是机子的minipci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板子问题烧了固态,板子修好了 硬盘挂了

你这牛逼  哈哈 ,,, 我一般碰到吃肉的机子  也是这样忽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