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PLUS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已修复

楼主(2017-07-20):
华硕P8H61PLUS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已修复,加焊CPU供电IC ,完美解决。

网友:
是不是完美还要时间验证,反正H61我是修出阴影了。

网友:
一般的机器一长两短不都是显卡虚焊吗?CPU供电也会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不是内存的叫法吗

网友:
这加焊IC 是有什么原因吧 是查到什么才加焊的啊

网友:
是不是不出集显供电,报警。加焊就好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就好了,可能是不出集显供电吧

网友:
只能说有待验证。

网友:
加焊OK的我觉得不可靠,还要来找你的

网友:
加焊OK的我觉得不可靠有待验证。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报警,查不查内存一样,都一长两短报警。

网友:
这看着不像是那的问题啊,估计还的返修,希望不会给你返修吧

网友:
这个能说下为什么是加焊这个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