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REV2.1奇葩问题

楼主(2017-07-20):
接修了一个GA-A55-S3P,不显,重新插了一下内存条还是不亮,放了一下电还是不行,插上跑马卡,....C3-01-81-90然后卡在90好久都没反应,偶尔有一次一下子就跑过了,直接E5亮机!有时候等几分钟突然一声报警声,咦,亮机了BIOS也刷了,内存也测量都正常,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COM 口芯片也拆了,声卡芯片我也拆了,还是一样,图片没办法上传,提示服务器(IO)错误
    问题解决了,是RTL8111F网卡问题,拆除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卡代码很久会亮机可以拆网卡试试

网友:
声卡,网卡类外设芯片拆了试试,必要时候更换IO芯片。

网友:
排除外设电路试

网友:
网卡问题,把网卡拆了就可以很快亮机了

网友:
是不是雷击了的??网卡正常使用坏得少吧?>.

网友:
跑吗 FF 也有报警声 机器理论上是开机能亮的,就是不亮,先刷个BIOS 不行再用你的方法。!!

网友:
网卡是没有外伤 客户说机器很久没用了 ,仍那有3个多月了 。。

网友:
有个转换过来的2.5V正常不  不正常会跑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