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开机转转停停

楼主(2017-07-20):
p8b75-v开机转转停停,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拆了右边的BIOS不会掉电,测内存,桥,VCCIO,CPU供电,PCI槽的复位,时钟都有。拆了温控的三极管也一样,拆了上拉温控的822电阻也一样,拆了6262升压芯片也一样。。真没头绪了。。搞了一天了。。有大神指教一下不。。他转转停停好久好久却自己会显的。。一显又立马掉电再重启。。一直不断

网友A:
不先去看一下IO的各项检测电压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p8b75-v开机转转停停我以前修过,我是刷BIOS好的

网友B:
这个板有左右双BIOS不一样,都要刷

网友C:
这板子是双BIOS,一个里面是ME固件,另一个是BIOS讯息。2个都要刷。

网友D:
先刷BIOS,不行再找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去看一下IO的各项检测电压是不是正确的?

IO检测电压??大概是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8b75-v开机转转停停我以前修过,我是刷BIOS好的

我刷了没好。。。。。真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有左右双BIOS不一样,都要刷

是的。。。两个BIOS我都刷了。。。现在的板真心不好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是双BIOS,一个里面是ME固件,另一个是BIOS讯息。2个都要刷。

我两个都刷了。。还是一个样。。。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不行再找其他方法

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两个都刷了。。还是一个样。。。真醉了。。

插个诊断卡,看看是否跑码。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网友F:
IO的   5V  12V检测测量下    O_5  O_12

网友G:
我也是认为多刷几个BIOS 和加焊桥。。。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认为多刷几个BIOS 和加焊桥。。。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这样吗。。。那我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的   5V  12V检测测量下    O_5  O_12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我是换了IO才解决问题的 BIOS刷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