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6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20):
Dell 5460 同行拿来的机器,上电大短,二话不说报价拆机,裸板用表量B+ 对地0000,看来是要用我的烧鸡大法了,用1.1V烧鸡,经查小电容C614发热,干掉之后测阻值正常,心中窃喜,装上电池插上电源我擦,电流大短,难道还有短路,想到电池,电池拿下,插电0.120,电流不对啊,触摸充放电芯片OZ8681L,发烫,心里想,难道充放电芯片挂了,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手,先查下外围电路吧,查完外围在干芯片也不迟啊,经查外围ACOK#经过PQ12  PQ13 ,PQ12发烫,看了下图纸,感觉没什么大用,就拆了,还查到PR70电阻变大了,于是更换,在插电0.021,按开机出发亮机,致此维修结束。希望大师们多多关照。送上图纸  原机备份BIOS,主板版号和图纸一样

dell 5460 DAOJW8MB6E0 REVE.7z

dell5460 a25lq16.7z

dell5460 a25lq32.7z

网友:
为啥不 用烧鸡大法呢  好用又快

网友:
那就把3V检测电池信号拉低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 也是屏接口电容糊了 去掉以后正常了  充电也可以  冲完后 单独用完电池电以后 再插上充电器充电就大短  把电池重新插一下又正常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