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_510 维修一例LA-A621p

楼主(2017-07-20):
收到 ACER E1 510,故障不触发:B+无电压,测PQ302隔离没过 4脚没有24v开启,B+无短路,查资料pu301的4脚ACDRV不是直接发出24v的,是先出一个很弱的震荡电压再由CMSRC开启24v,换掉PQ302后B+正常了~但按开关不触发,测得无3、5v  KB9012没出3v EC_ON 刷了BIOS无果, 大体量了下供电和工作条件基本都有,时间仓促等着订货正好顺便捎了一个剪板EC,三天到货换上EC一样的现象,仔细观察掌托附近焊点有点发黑 ,这板子上边小原件没标示,搞了点位图 此处是4个电阻,这板只有两个,图纸上R697 698都是10k电阻费板拆了补上可以触发了, 裸板0.2A想着这电流不对了,想想换的EC可能有问题,又换回了原机的,加电还是0.2 但测电压全都出来了,接上屏看看吧 嗨 屏幕显示了此时电流才0.3几,这么低的电流会显示 好奇葩 到此修复来个亮机图

网友:
码字好辛苦,献上10分下载的图纸和点位,方便分少的朋友

图纸点位图acer Z5WE3 E1-510.zip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种故障还真是不好查到的,如果没有点位图的话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修的有点小坎坷啊

网友:
低电压版本吧    这么低的电流可以开机

网友:
应该是R476的问题吧,这是LID,这机器电流真低

网友:
这么省电,看来以后节能是会越做越好了,看电流估计要怀疑人生了

网友:
   我还修到过0.06 平台复位都有了